4-20mA涡轮流量计接入开关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7-10-10):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开关电源的零线和火线接反了?觉得那个开关电源很可疑,换其他供电方式试试

网友B:
没有说明白啊,流量计几线制,怎么和开关电源连接的。还有没有安装说明书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明白啊,流量计几线制,怎么和开关电源连接的。还有没有安装说明书接线吗? ...

2线制,现在只要接一个24正 流量计就亮了,负极都不用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2线制,现在只要接一个24正 流量计就亮了,负极都不用接

采样电阻呢。要串在电源回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呢。要串在电源回路里

现在不用接到采样电阻 流量计就有显示了。 就单接了一个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呢。要串在电源回路里

把采样电阻接上测不到电流,但是24V+能测到电流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采样电阻接上测不到电流,但是24V+能测到电流 好奇怪的问题

楼主画一个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开关电源的零线和火线接反了?觉得那个开关电源很可疑,换其他供电方式试试
...

把开关电源地线和大地连在一起好像好了。

网友B:
说的太模糊了,画张图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用接到采样电阻 流量计就有显示了。 就单接了一个24V+

显示是有的,问题是电流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D:
我是做变送器的,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E:
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F:
外壳接地?

网友G:
好好去看设备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