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有没有大佬做过msp

楼主(2017-10-10):
小白求助,有没有大佬做过msp430单片机关于那种智能节能灯的程序,求教!灯就是那种 人靠近了就亮,远了就变暗,有点像楼道灯一样。

网友A:
楼道里的等都是人来了就亮,延迟一会关闭
能变亮变暗的很少

网友A:
楼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发出来

网友B:
使用红外传感器吗?

网友B:
现在的声控也可以实现。

网友C:
红外感应传感器。

网友D:
这个变暗应该解决不了。

网友E:
现在红外感应没有这么敏感吧。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还需要做测距?

网友D:
做一个延时灯光就可以。

网友E:
建议楼主还是使用声控或者光控。

网友F:
楼主的意图还是好实现的,光线监测的是重要的一环节的。

网友G:
还需要根据距离来调节亮度吗?

网友:
没做做过这种控制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使用红外传感器吗?

只是红外无法传输距离。

网友G:
这样得需要超声波和红外了。

网友:
可以声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使用红外传感器吗?

应该使用测距的。

网友I:
是渐变的过程吗?

网友:
使用声控和光控和红外线。

网友J:
楼道里面都是声控的系统。

网友K:
没有做过,应该用不到单片机。

网友I:
渐变控制的 灯光不合理的。

网友:
白天正常使用光控,晚上使用红外控制。

网友J:
这个硬件电路网上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

网友K:
使用555定时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