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制作XDS100v3仿真器

楼主(2017-10-10):
手把手教你制作XDS100v3仿真器

  XDS100V3是XDS100仿真器的第三版,资料全部开源,支持USB 2.0高速接口,通过20Pin/14Pin标准接口对目标芯片进行仿真调试,支持CCS5.2或更高版本,可适用于Win XP、Win7-32bit、Win7-64bit、Win2K、Win Vista、Win8等多种操作系统。 下面分享一下我这次制作的过程和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你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好的,废话不多说了,切入正题,先共享下原理图(图片格式),图片的位置在帖子的后面,居然不能在这里插入图片,大家谅解吧。    再分享下我这次的原理图元件的PDF格式,方便大家查阅参考设计。
     最后分享下我这次制作的XDS100V3仿真器的PCB吧,有PCB文件图片,实物的空PCB图还有制作好的XDS100V3。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购买元器件的时候,有三个主要IC在购买时要留个心眼了,分别是FT2232HL,A3P125-VQG100或者是A3PN125-VQG100(A3PN125-VQG100这个器件一般很难买得到,货源不好,比A3P125-VQG100贵很多,不推荐使用。另外注意:A3P060-VQG100也可以代替A3P125-VQG100,想知道原因可以加下上面的QQ群咨询)和AT93C46,FT2232HL和A3P125-VQG100这两个器件,在电子元器件市场上有很多的散新、翻新货,特别是A3P125-VQG100这个器件,翻新货里面是有程序的,按照卖家的口吻就是内部是有资料的,这种肯定不能用的,所以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购买全新原装的,以免给制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器件贵点也就无所谓了。AT93C46这个器件,我推荐给你们一个型号,就是AT93C46DN,价格很便宜,0.3元一个。其他器件就随意了,因为对制作影响不大。

原理图图片1

原理图图片2

PCB文件图片

PCB样板顶层

PCB样板底层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这只是硬件啊.应该有软件要写入吧.

网友B:
楼主分享的这个非常不错

网友B:
但是重点问题是FT2232的配置问题   没有提啊

网友B:
配置才是重点

网友C:
固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C:
都能支持哪些DS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