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小白请教一下怎么给射频发射芯片烧码

楼主(2017-10-10):
非专业人士,问题很小白
就是手头上买了好些个433射频遥控设备
遥控器的射频码都是固定的,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读取并烧录别的射频码(改码)呢?
比如我手头上有一款采用AD1501 IC的8脚IC,需要用什么设备读取烧录呢?
我手头上就只有一个 CH341A编程器

楼主:
等大神指点

楼主:
这么冷清吗?

网友A:
你还是拿单片机加声表或者ook单发ic搞吧,,这个集成的东西搞不好是o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拿单片机加声表或者ook单发ic搞吧,,这个集成的东西搞不好是otp的

这么专业,看来烧录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专业,看来烧录是不可能的了?

你要是确实想烧录,我们这边有这种sop8,支持烧录的,集成tx,,还能随便改编码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确实想烧录,我们这边有这种sop8,支持烧录的,集成tx,,还能随便改编码的格式,,, ...

好啊,能否告知一下价格,看看是否在预算之内

网友B:
去看看芯片的手册,如果有烧录时序,那么你可以自制烧录器,如果你会的话。手册没有提供,说明厂家没公开,那就只能找厂家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芯片的手册,如果有烧录时序,那么你可以自制烧录器,如果你会的话。手册没有提供,说明厂家没公开, ...

看了手册连厂家都搞不清楚是哪个,因为没有写,我以为有方法可以直接可以读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连厂家都搞不清楚是哪个,因为没有写,我以为有方法可以直接可以读写呢 ...

那是你没找对人。如果你生病了去医院,当然得去找医生,如果你去找医院看大门的给你看病,那该是什么后果?

网友C:
这东西,得找到芯片厂家,他们的FAE会告诉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