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源噪声对音频信号的干扰

楼主(2017-10-10):
有个项目外接音柱喇叭,12V,20W,不带功放的那种。12V供电的DSP输出音频信号(没有运放)接喇叭。DSP的音频地和喇叭的地是相连的,没有做隔离。当用同一个220V转12V,5A电源供电时,喇叭有噪音;当分开供电,用2个220V转12V电源时,喇叭没有噪音。

用示波器量了下两者的音频信号,发现确实有很大的干扰。
这是分开供电时的常态下的音频信号波形;

这是同一电源供电时的常态下的音频波形。

从波形上可以明显看出差别,但是技术不够,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帮忙看下,要如果入手呢,谢谢!

网友A:
地没处理好,上个电路图瞅瞅

楼主:
RE: 电源噪声对音频信号的干扰 [修改]

音频地倒是没有做隔离,简单隔离比如加个磁珠,实际效果不大。

网友B:
地线干扰, 电源线也会受干扰

网友C:
是不是DSP这块供电,对纹波要求高啊

网友D:
哪供哪啊,你说没功放没运放,只有DSP供了电,分开供电是供了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DSP这块供电,对纹波要求高啊

音频电源纹波量过,两种情况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供哪啊,你说没功放没运放,只有DSP供了电,分开供电是供了哪?

DSP设备和音箱用两个电源,

网友E:
没看到哪里有12v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哪里有12v供电呢

原理图没传上来,只传了音频部分的。
DSP是ARM,12V是电源适配器提供的。

楼主:
加个电源隔离模块,虽然成本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