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不同传输方式的传感器如何实现统一传输

楼主(2017-10-10):
就是将不同传输方式的传感器,如485、232、脉冲、WIFI等,经单片机处理后统一成一种传输方式进行传输,这样选哪一款或哪几款单片机比较实用呢?因为有些传感器只需要提供数据供读取,但有些传感器还需要接收,有些只涉及到接口,有的还要涉及到协议,这对我来说有些麻烦,希望大神们解答一下,有意向的可以加V信976785762,可有偿!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软件倒是可以抽象个标准的 "类" 来. 但这个虚拟类并不掩盖传感器的多态性
但硬件还得根据具体传感器的要求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