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不同传输方式的传感器统一成一种传输方式

楼主(2017-10-10):
就是将不同传输方式的传感器,如485、232、脉冲、WIFI等,经单片机处理后统一成一种传输方式进行传输,这样选哪一款或哪几款单片机比较实用呢?因为有些传感器只需要提供数据供读取,但有些传感器还需要接收,有些只涉及到接口,有的还要涉及到协议,实现对各种传感器的灵活调用。这对我来说有些麻烦,希望大神们解答一下,有意向的可以加V信976785762,可有偿!

网友A:
统一不了,把其中几种做一起还有可能

网友B:
你要做的是一个读取一堆传感器的CPU,然后找个接口把数据共享出来。
这需要很多信息:比如通讯时间,通讯速度,数据量。甚至还需要个简单的协议。做起来也蛮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