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RBT6的UART3重映射问题。

楼主(2017-10-10):
官网手册是GD32F105XX Datesheet_Rev1.1版本,手册PIN引脚的串口的标记序号 是 1 2 3 ,实际remap的编号为 gpio_pin_remap_config(AFIO_PCF0_USART2_REMAP, ENABLE);
#define AFIO_PCF0_USART0_REMAP           BIT(2)              /*!< USART0 remapping */
#define AFIO_PCF0_USART1_REMAP           BIT(3)              /*!< USART1 remapping */
#define AFIO_PCF0_USART2_REMAP           BITS(4,5)           /*!< USART2 remapping */

网友A:
这个重映射的还是蛮重要的,针对IO口的合理应用很重要。

网友B:
这个还是跟大家参考下的

网友C:
重映射的设计还是使用谨慎些的,还有就是依赖于源IO口的设计

网友C:
也就是说该IO口支持重映射的,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D:
这个要对应好具体的IO口的

网友E:
这个是映射map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