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 (void)ptcb;

楼主(2017-10-1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实际用处,防止有些编译器报故障提示,定义了但没有使用

楼主:
sjnh确认哪行代码没有实际操作? 为什么不写一个空函数?
我看uscos代码里面有好多空函数的.

网友B:
消除编译警告,就这么简单。

楼主:
多谢两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