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恒流源芯片选型推荐

楼主(2017-10-10):
应用是这样的:单片机通过PWM信号控制恒流源芯片,可以通过PWM来调节占空比,实现电流变化。占空比是0-100。LED的工作电压电流是:电流为3A时电压4.5V,电流为2.5A时,电压4V。前端供电是18650锂电池,通过TPS61088升压到6V3A,输出18W,接到恒流源芯片上。要求恒流源芯片为降压型,输出电流最大可以到3A或者4A。单路输出即可。谢谢

网友A:
你需要的是LED driver IC 。有很多,百度一下吧!

网友B:
ST好像没有这样的芯片;

你到TI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