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LBN SPI设置问题

楼主(2017-10-10):
M0作为主设备使用,使用官方的示例软件,SPICLK没有时序输出也完成不了功能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不会吧,我用过M051的,官方的代码可以用啊。你从机是用的什么,是不是电路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用过M051的,官方的代码可以用啊。你从机是用的什么,是不是电路没搞对。 ...

麻烦问一下。。如果M0没有连接从设备的话 会有SPICLK时序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用过M051的,官方的代码可以用啊。你从机是用的什么,是不是电路没搞对。 ...

麻烦问一下。如果M0没有连接从设备的话 会有SPICLK时序输出么?

从机是一款射频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如果M0没有连接从设备的话 会有SPICLK时序输出么?

如果空载,好像是没有时序吧。

网友B:
具体这个没试过。。如果你实在调试不好那个硬件的收发器,直接IO模拟一个吧,IO模拟的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这个没试过。。如果你实在调试不好那个硬件的收发器,直接IO模拟一个吧,IO模拟的简单好用。 ...

好  我试试看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如果M0没有连接从设备的话 会有SPICLK时序输出么?

应该有时序输出。

楼主: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还没有设置好。。好奇怪

网友C:
官方的例子试试,有两种,库函数版本和寄存器直接操作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例子试试,有两种,库函数版本和寄存器直接操作版本的

我用的库函数的 ,没有找到寄存器直接操作的 请问您方便发一份给我么。十分感谢。

网友D:
解决问题没,是硬件没有搞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问题没,是硬件没有搞对吧。

没解决呢  用io模拟s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