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置AD采集电压采不准

楼主(2017-10-10):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用stc12c5a60s2单片机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总是采集不准,后来补焊了一下,准了些,过了几个小时在采,又不准。补焊后又会变准,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我手工焊接的STM32板子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补焊过后OK,隔一段时间就出问题,反反复复。

网友B:
温度、湿度影响?

楼主:
换了块单片机就有用了

网友C:
焊接之后清理一下板子上的残留物

网友D:
湿度影响,洗板子,不用纸质等吸湿的板子;
以前用7017时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