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关于100MHz以上信号进行处理的如何选型

楼主(2017-10-10):
DSP关于100MHz以上信号进行处理的如何选型

对于DSP选型不知道哪种合适。要求是对100MHz以上信号进行处理。
参考的方案如下:
1、采样:如果是,首先要有采采样,ok,采样后模拟信号就变成来数字信号了。采样时要注意,采样频率最少大于100M*2(奈奎斯特定理。其实根据需要,可能要考虑三次以上的谐波,那就是3*100*2=600M),假如你的数字信号是600M了。在采样的时候你要选AD的位数吧。8位/10位的。假如你选8位的。那么要处理的数字信号就是600M 8bit
2、现在是数字处理了。这个时候看能接受的处理延迟了,还有处理算法。
     需要关在的是DSP 的主频,位宽、还有硬件处理单元处理的基本指令的周期。
3、如果选型要求比较宽松 简单的选型,可以看下DSP的应用场景。
比如TI 的 2系列 主控的
                5系列
                6系列
                omap
               还有最新的,忘了,
看 主打公司什么市场。然后根据应用是用在什么市场的,大概选一个就行。

网友A:
现在使用C5000的dsp比较多。

网友B:
omap用的比较多吗?

网友A:
选择5509的话,开发板的价格也合适。

网友B:
看很多人都在学习6000的ds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