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认一下这个元件

楼主(2017-10-10):
各位大侠:这个元件是测温度用的。

见下图,请帮我看看是什么元件,外形和玻璃封装的1N4148是一样的,只是没有标正负极,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正反向都没有压降。
常温下,测量阻值在137KΩ左右。
下面还有一个是我抄的这个元件在电路里的外围原理图。因为图片的方式上传不了,我改为附件了,小弟想不明白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测量温度的,路过的大神请帮忙解释一下啊!万分感谢!

楼主:
上传以后图片怎么看不到了,回复的时候,输入图片地址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
元件的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A:
热敏电阻

楼主:
大侠,附件里的电路图可以再帮忙看看是如何工作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附件里的电路图可以再帮忙看看是如何工作的吗?

那个图你标的箭头有点乱,我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