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4S4T6 单片机

楼主(2017-10-10):
产品设置时间到(比如100天,中间会停电关机),产品就会自动停机或者无法工作;这是客户只有得到厂家给的序列号才能使用,请教大神怎么样去实现,不胜感激。

网友A:
产品搞成这样真受罪还不如改行去搬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搞成这样真受罪还不如改行去搬砖。

针对产品被非法用,才这样

网友B:
那你加个RTC计下时好了,时间存储到程序的内部EEPROM;
要是客户把时钟拆了,检测不到时钟或其它原因也停机;

网友C:
这个产品还真没做做过。

网友C:
还不如使用单片机读取RTC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加个RTC计下时好了,时间存储到程序的内部EEPROM;
要是客户把时钟拆了,检测不到时钟或其它原因也停机 ...

按照你说的加个RTC计下时好了,时间存储到程序的内部EEPROM;如果时间到,我在串口屏上输入序列号,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怎么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使用单片机读取RTC设置呢。

按照你说的加个RTC计下时好了,时间存储到程序的内部EEPROM;如果时间到,我在串口屏上输入序列号,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怎么实现了?

网友D:
哈哈 这个啊。可以这样做。不论何时,你产生一个动态密码,交给客户,默认客户产品和你的时间都是北京时间,那么客户输入你的密码之后,只要解析出来的时间是正确的,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岂不快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个啊。可以这样做。不论何时,你产生一个动态密码,交给客户,默认客户产品和你的时间都是北京时间 ...

你的意思是说直接加个RTC时钟芯片,然后把时间程序存到单片机内部的EEPROM;那个动态密码怎么产生了?

楼主:
你做个这样的项目么?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加个RTC计下时好了,时间存储到程序的内部EEPROM;如果时间到,我在串口屏上输入序列号,才能 ...

通过程序判断和序列号是否一致就可以了;

涉及到加密算法,当然你也可以用芯片的ID号,每个芯片的ID号是唯一的,输入ID,ID号一致也可以;

网友E:
要真加密就加esa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做个这样的项目么? 感谢

必须做过

网友F:
RTC计时,掉电存储。上电又开始计时。我以前搞个一个是记录上电次数的---

网友G:
怎么不用单片机读取RTC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