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的TRGO触发ADC的同步注入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7-10-11):
用TIM1的TRGO触发ADC1的同步注入采样,会出现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根据ADC的状态寄存器得知没有开始注入使能,不知道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采用的GD32F103的芯片,使用内部时钟;有没有那位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A:
这个要多检查下代码设计上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多检查下代码设计上的问题的。

其他功能代码去掉了,只用这个触发ADC采样的配置,寄存器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只有ADC的状态寄存器的值不一样,不正常是没有触发成功

网友B(2019-03-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使用130的没有问题,103的就会出现问题,好像是触发信号宽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功能代码去掉了,只用这个触发ADC采样的配置,寄存器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只有ADC的状态寄存器的值不一 ...

你可以试试 选择其他触发源,比如软件触发,然后在while 主循环了  设计个读标志位, 标志位置1 就软件触发ADC转换一次。
ADC多个通道的总的采样周期 不能低于你的TIM1触发周期,否则上一次还没转换完毕,下次又来,ADC就不干了。

网友D:
这个检查下相关的寄存器的设计的

网友E:
ADC的状态寄存器的设计是很关键的

网友F:
数据ad采集的设计没有那么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使用130的没有问题,103的就会出现问题,好像是触发信号宽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

之前没看到手册的这个地方,已经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