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不认识

楼主(2017-10-1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是什么元件。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像磁铁一样的东西

网友A:
@tyw 楼上是什么

网友B:
用螺丝刀试下有无磁性

网友C:
霍尔元件?

网友C:
贴片高频变压器?

楼主:
没有磁性,会不会是电容?

网友D:
旁边也看一下.

楼主:
变压器也有可能,这东西问了好多人都没见过

网友E:
几个引脚?

楼主:
3个引脚

网友F:
外围电路有吗?

楼主:
外围有电路,连着电容

楼主:
侧面两根先,底部一根线

网友D:
感觉像陶瓷天线.内部可能是立体的导体结构,边上镀银方便焊接.

楼主:
压电陶瓷变压器:压电陶瓷变压器是通过电能---机械能---电能的二次能量转换,实现低电压输入,高电压输出的新型贴片器件。它的基本结构根据形状、电极和极化方向有多种形式,其中以长条片型结构的压电变压器最为常用,它的结构简单、制作容易,并且具有较高的升压比。

网友G:
到底是什么?我根本没见过

楼主:
压电陶瓷变压器

网友H:
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C:
大侠不少哈。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I:
老试收音机里天线的那种磁棒吧!

网友J:
这货是压电陶瓷变压器,一般用于产生高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压电陶瓷变压器:压电陶瓷变压器是通过电能---机械能---电能的二次能量转换,实现低电压输入,高电压输出 ...

高人

网友L:
这个器件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