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使用AD7793来测量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7-10-11):
RT,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测量电路,通过单片机驱动ADI的AD芯片AD7793来测量任意的电阻阻值,目前已经找到该芯片的驱动代码,但是不知道要如何设计这个测量电路,恳请有类似开发经验的朋友提供一下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是否有官方的DEMO板,照着这个来设计。一般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百X度一下,有很多参考电路

网友C:
AD7793不是用来驱动热电阻热电偶的吗?以前用来做过产品,驱动热电阻测温,当然用来测电阻也可以。

网友D:
最简单的电路是  分压电阻+运放跟随 当然可以加RC滤波 然后进A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