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433

楼主(2017-10-11):
以前用msp430g2533,现在改用MSP430FR2433,发现软件里(IAR6.10)找不到这个芯片。请问,这个MSP430FR2433单片机用什么仿真器,用什么软件仿真呢?谢谢

网友A:
推荐用ccs,最新版的。仿真器推荐用msp-fet

网友B:
使用IAR能够开发其他的芯片。

网友C:
编译器用CCS6

网友D:
FET-430UIF仿真器

网友D:
软件可以使用IAR或者CCS。

网友C:
MSP-FET430UIF USB 型 MSP430 全功能仿真器

网友B:
430的USB仿真器

网友E:
这个就是采用IAR的集成开发软件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F:
编译和仿真调试都可以用IAR MSP430 6.40.1,仿真器和烧写器就用常用的FET430 UIF即可。
烧写软件用FET-Pro 430 Lite 3.42

网友G:
引用 网友C:
MSP-FET430UIF USB 型 MSP430 全功能仿真器

全功能仿真器的还是特关键的。

网友H:
使用CCS高版本的。

网友I:
IAR for MSP430 v7.10.1

网友J:
如果优化程度好的就是CCS软件。

网友K:
使用CCS仿真。

网友H:
CCS5版本好像有这个芯片。

网友I:
现在版本太低的不能支持芯片了。

网友J:
使用CCS,以后可以开发DSP。

网友K:
如果是做这个可以使用msp430fet下载。

网友L:
CCS啊,专用430的,仿真器用FET-430UIF

网友M:
使用IAR高版本才能开发吧。

网友M:
CCS5.1以后好像都能支持。

网友K:
是msp430自带的评估板吗?

网友K:
可以使用CCS   TI的的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