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电阻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0-11):
Ib足够小,在电阻上没有产生明显的压降就没有影响.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好,再好多电路中见过,真没仔细分析过

网友C:
等大神回答...
不过我用跟随都没加这个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好,再好多电路中见过,真没仔细分析过

你看到的电路中这个电阻一般都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足够小,在电阻上没有产生明显的压降就没有影响.

可以解释详细一点吗,嘿嘿,这个一直困扰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到的电路中这个电阻一般都是多大的?

几十k

网友D:
信号源Vs输出阻抗Rs较大,运放的输入失调电流Ios对输出0点电压漂移影响较大,因为Ios随温度变化很大。如果运放跟随器反馈串联一个电阻且阻值等于信号源内阻Rs,Ios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少。参见下图:

网友E:
失调电压是负值,才可以这样调0.

网友D(点评):
注意:这个反馈电阻,仅仅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流Ios的影响。而非失调电压Vos!!!

网友F: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精度。

网友G:
感觉运放自身工作的电流是关键

网友E:
“注意:这个反馈电阻,仅仅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流Ios的影响。而非失调电压Vos!!!”
    真正物理存在于运放的是Ib+和Ib-电流。当-端压降
RIb-等于+端虚拟存在的Vos,则输出反向,输出失调电压就被调0。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失调电压是负值,才可以这样调0.

不是很懂的我问一句,加这个电阻不是为了减少偏置电流在较大的源内阻产生的影响吗?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吧?

网友E:
假定信号源的内阻r,运放的Ib+产生的压降rIb+,由于是跟随器,输出失调电压就
增加rIb+。如果仅从输出失调电压考虑跟随器所加的电阻,就如我上述的正负问题。
如果要考虑改变运放的阻抗特性,就另当别论。

网友I:
LM258的话,这个10K电阻有没有无所谓。
如果是OP07那类的一般是要的。

网友J:
这个要去研究电压跟随器的原理,翻翻书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注意:这个反馈电阻,仅仅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流Ios的影响。而非失调电压Vos!!!”
    真正物理存在于 ...

你说的没有错,但是这并没有工程应用的价值,因为Vos的方向和大小是不确定的,没有几个人会为每个产品去单独调节这个电阻,

这就比方说你家住在10楼,你要乘电梯上去,但是你坐凳子、躺沙发、上床睡觉并不会专门弄个电梯去乘,虽然理论上可以做得到,

网友E:
“平衡电阻”的理念连教科书都引进去,可见影响之大。

网友L:
个体运放的Ib,可能是流入同相端/反相端的,也可能是流出同相端/反相端的,而Ios是同相端与反相端IB差值的绝对值,同样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以此来看反馈臂串接电阻除了限流外,其他功能是随运放个体而变化的。

网友M:
这个电阻时做阻抗匹配用地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阻时做阻抗匹配用地

那就是一般都要加这个电阻喽?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个体运放的Ib,可能是流入同相端/反相端的,也可能是流出同相端/反相端的,而Ios是同相端与反相端IB差值的 ...

ib如果在同相端是流出,那么在反相端也是流出的吗?
同相流入,反相也是流入?
还是这端流入,另外一端流入流出都可能?

网友N:
电阻主要是匹配偏置电流的,还有高速运放上会因为深度反馈,放大器不稳定,容易自激

网友L:
引用 网友H:
ib如果在同相端是流出,那么在反相端也是流出的吗?
同相流入,反相也是流入?
还是这端流入,另外一端流入 ...

两个输入端理论上并不是一致的方向,是随个体不同而不同的,但实际由于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端在硅片上是靠的很近的管子,掺杂、光照过程管子的性能会极为接近,所以IB流向大多数时候会表现相同方向

网友E:
运放输入级差分管对静态基极电流Ib+和Ib-不存在必然联系,由运放内部结构决定,“随机“。不要认为流进后从另一端流出。

网友O:
没有分清CFB和VFB运算放大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