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DSP中调试过程中的两个错误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11):
分享DSP中调试过程中的两个错误和解决方法

2个小问题,解决问题如下
       (1)错误Trouble Writing Register: Error 0x00000004/-1024 Error during: Register,  PTI_ERR_PREV_IROP_CMD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解决方法:
      在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中执行 debug-> reset CPU

      (2)错误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0/-1150. Error during: Execution, JTAG protocol reset
       解决方法:
      很没技术含量,就是断开dsp的电源和jtag的usb线,重启,如果还不行就重启计算机。

网友A:
这个看来还是硬件上的问题的

网友B:
看来问题的还是在硬件上

网友C:
者问题跟解决办法的都还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