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C5509 烧写 错误“Failed to get BP addr” 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11):
Dsp中C5509 烧写 错误“Failed to get BP addr” 的解决方法

在向ti的5509a烧写程序时碰到了“Failed to get BP addr”问题,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法如下:

1.烧写插件的安装程序是C5000C6000-2[1].20-SA-to-TI-FLASHBURN271.EXE。

2.错误的原因

在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中启动FlashBurn后,没有执行Program->Download FBTC。

3.解决方法

(1)在运行后FlashBurn后弹出的界面中,下半部分有一个FBTC Program File需要输入FBTC55.out文件的路径,如下图所示。

(2)完成上一步后Download FBTC,如下图所示。

完成上步后会看到Target System框中的图标显示为“Connected”,接下来可以按正常步骤进行程序的烧写了

网友A:
以前只用过spi烧写。

网友B:
FBTC Program是什么方式?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e94252f74693daef5ef73de9.html

网友A:
以前加载程序,然后读取仿真调试烧写到Flash。

网友B:
是仿真器烧写的数据吗?

网友C:
FlashBurn烧写程序到Flash第一次听说。

网友D:
这个还是需要实际的进行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