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从外部加载文件到内存

楼主(2017-10-11):
DSP 从外部加载文件到内存

所写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a;
  int i=1000;
  a=(unsigned char*)0x0000B000;
// printf("%d/n",*a);
while(i>0)
{
i--;
printf("%d/n",*a++);

}
  return 0;
}
ccs 默认的加载内存数据和保存内存数据的起始地址为0x00000B00,经试验发现每次都被重新覆盖,所以将其地址改为0x0000B000,发现是可以的。

网友A:
是烧写固件吗?

网友B:
这个a定义的是哪里的数据?

网友C:
这个功能实现是什么

网友A:
外部加载是SD卡加载吗?

网友B:
cmd是怎么定义的外部地址

网友C:
数据覆盖的是哪里的数据?

网友D:
这个怎么加载的呢?

网友E:
这个肯定的有个起始地址的吧

网友F:
这个加载代码的没有这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