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处理

楼主(2017-10-11):
目前设计一点东西。12V供电,通过一个LDO给MCU供电。MCU通过检测一个高电平,然后通过I/O模拟一个PWM信号出来,控制LED的亮度。
就是因为模拟这个PWM信号出来,问题就来了。整块板子都有噪声,吱吱的响。测试12V电源,出现跟PWM信号一样的频率。通过调整PWM的频率和占空比还是一样的,求大神此问题如何解决。。。急急急

网友A:
你的为LED供电的电源也是这个12V电源吧?猜测LED供电未经滤波。
为LED供电的电源出现与PWM信号同频率的波动,是LED电流变化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为LED供电的电源也是这个12V电源吧?猜测LED供电未经滤波。
为LED供电的电源出现与PWM信号同频率的波动 ...

LED供电不是12V,通过一个Ldo转换。通过PWM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供电不是12V,通过一个Ldo转换。通过PWM控制的。

还是一样。你的MCU经一个LDO由12V供电,LED经另一个LDO也是由同一个12V供电。
问题关键是你的LED由PWM供电,PWM未经滤波。

网友B:
20~20khz很容易产生听得见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