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判定器

楼主(2017-10-11):
各位大神 谁有日置的波形判断器(型号MR8730)使用说明书 有急用!

网友A:
详细功能
  • 以下的文件包含了HIOKI存储记录仪和数据记录仪。
    • 用于 GP-IB , RS-232 和 LAN 界面的转换原则(共用型号: 8720 , 8807-01 , 8808-01 , 8807-51 , 8808-51 , 8826 , 8835-01 , 8841 , 8842 , 8855 , 8860 , 8861 , 8860-50 , 8861-50 , 8420-51 , 8421-51 , 8422-51 , 8730-10 , 8731-10 , 8847, MR8880, MR8880-20 ,MR8880-21 ,MR8847-01/-02/-03 ,MR8875 ,MR8875-30,MR8740,MR8741,MR8827)
    • 波形查看( Wv ) - 用于查看测量数据的简单软件(共用型号: 8807-01 , 8808-01 , 8714 , 8715 , 8835-01 , 8841 , 8842 , 8826 , 8720 , 8855 , 8825 , 8840 , 8420-01/51 , 8421-01/51 , 8422-01/51 , 8730-10 , 8731-10 , 8860 , 8861 , 8860-50 , 8861-50 , 8847 , MR8880 ,MR8880-20 ,MR8880-21 ,8870-21 ,MR8870-30,MR8847-01/-02/-03 ,MR8847-51/-52/-53,MR8875 ,MR8875-30,MR8740,MR8741,MR8827)
    • MR8904 CAN Editor-MR8904 CAN单元的设置程序
    • SF8000波形发生软件[制作从U8793,MR8791输出的波形的软件]
    • USB设备驱动
  • 解压了下载的文件之后,双击“ Index.htm ”开始。
  • 要安装波形查看软件 Wv ),在波形查看软件( Wv )页面上点击“安装”。

https://www.hioki.cn/download/soft/app/application_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