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哪位高手做过运算放大器做的U/F转换,求指导

楼主(2017-10-11):
哪位高手做过运算放大器做的U/F转换,求指导。。。。。
能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直接用lm331 不行吗

网友C:
呵呵,积分电路。
U4B的正负输入平均电压相等。
运放负输入端是是输入电压。
运放正输入端是脉冲波的平均电压,电阻分压。

网友D:
LZ这个电路是电荷平衡式VFC的变形实现。输出脉冲是不均匀的

楼主:
331构成的电路,比这个便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电路是电荷平衡式VFC的变形实现。输出脉冲是不均匀的

对。应该是你说的电荷式VFC。但是你说的脉冲不均匀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谢谢。小弟愚钝,这个上和上面那个类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电路是电荷平衡式VFC的变形实现。输出脉冲是不均匀的

这个电路是不是直接把电压转换成了频率,如果接热电偶,就把温度转换成了频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不是直接把电压转换成了频率,如果接热电偶,就把温度转换成了频率。? ...

是的。
还有更简单的,LM358+NE555来输出频率。

网友C:
呵呵,忘了说最后的结论,脉冲输出的高电平时间和总时间的比例,符合上述运放积分要求,最后,由于时钟是方波,输出的频率就和输入电压成比例,不过这个输出频率是不均匀的,但是对于温度,每秒采样一次,输出频率的值还是非常稳定的。温控仪表有大量采用,分辨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