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入低功耗模式如何唤醒

楼主(2017-10-11):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低功耗。进入低功耗模式,如何唤醒呢?
在例程里有通过按键唤醒的,可是板子上没有按键?
请问高手,如何唤醒呢?可不可以用定时器唤醒或者串口中断唤醒?谢谢!

网友A:
你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定时采集的,可以使用低功耗定时器或RTC闹钟来唤醒。

如果是外部事件,可以使用唤醒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定时采集的,可以使用低功耗定时器或RTC闹钟来唤醒。

谢谢!能用定时器唤醒最好

网友B:
使用中断唤醒。

网友C:
串口中断可以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中断可以唤醒。

谢谢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定时器唤醒

网友C:
楼主准备这个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水表,电表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唤醒

网友E:
看需求,仪表这种的,要做到最低功耗,应该进入停机模式,使用RTC唤醒。

网友F:
定时器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