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DPO3014通道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7-10-11):
  中船某所泰克示波器DPO3014维修案例
  仪器:示波器
  品牌:泰克
  型号:DPO3014

  一.故障描述:CH3不能测试和使用,且SPC不能通过。

  二.检测:
  (1)加载示波器探头,经过检查,CH3通道的信号故障。
  (2)测量其通道的阻抗阻,在1MΩ和50Ω状态下均达不到正常指标。
  三.维修:
  (1)拆出通道接入电路板,经过测量,发现CH3通道前端耦合与阻抗匹配电路损坏,且有一个输入光耦损坏。
  (2)更换相同型号的元件后,通道阻抗阻表现正常。
  (3)此后再做SPC,可以通过。
  四、结论:修复。
  一、型号:泰克DPO3014示波器
  一.故障描述:经检测泰克DPO3014示波器CH3不能测试和使用,且SPC不能通过。

  二.检测:
  (1)加载示波器探头,经过检查,CH3通道的信号故障。
  (2)测量其通道的阻抗阻,在1MΩ和50Ω状态下均达不到正常指标。
  三.维修:
  (1)拆出通道接入电路板,经过测量,发现CH3通道前端耦合与阻抗匹配电路损坏,且有一个输入光耦损坏。
  (2)更换相同型号的元件后,通道阻抗阻表现正常。
  (3)此后再做SPC,可以通过。
  四、结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