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火线接地?

楼主(2017-10-11):
如题如图。请问下,为什么这个单火线电路要火线接地,原理是什么,望指导指导。学习一下。谢了,感激

网友A:
一般中线接地,估计画错了或是不懂.哈哈,相信自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中线接地,估计画错了或是不懂.哈哈,相信自已.

没画错,这点我确认。关键是原理不懂。

网友B:
这个地估计不是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估计不是大地

不是大地,但是我也不知道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画错,这点我确认。关键是原理不懂。

这个地是控制系统地,若是PCB悬空的话,共了火线应该没问题.因为很多场合不能要求用户分清火线,零线再使用,所以所有外露部位要绝缘起来,才能保证使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是控制系统地,若是PCB悬空的话,共了火线应该没问题.因为很多场合不能要求用户分清火线,零线再使用, ...

我还是不懂,他把火线接地是为了什么原因,还有这样做的原理。。大神讨论知道下

网友C:
这个是正确的,地是参考点,同大地无关,这是典型的窃电技术,如何窃电的去看一下可控硅的导通参数

网友D:
这个电路没错,这是《单火线供电开关面板》的电路。

网友E: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是虚地,是系统为了电平平衡的参考地,只是用地的符合而已。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火线必须是这样连接的,要不能电路就有办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确的,地是参考点,同大地无关,这是典型的窃电技术,如何窃电的去看一下可控硅的导通参数 ...

我不懂为什么火线通过D11给那个模块的Cin脚供电?原理是啥?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G:
楼主这里用“接地”来表达很容易导致歧义,应该用“接系统地”来描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懂为什么火线通过D11给那个模块的Cin脚供电?原理是啥?为什么要这样做? ...

那不是供电,供电是D1回路提供的。

网友D:
当可控硅没导通时由D1供电,导通时由D11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可控硅没导通时由D1供电,导通时由D11供电。

嗯嗯,但是我不懂的是导通时,Z1正端和L线有压差,这个压差怎么计算?把火线接系统地后是不是压差就是Z1的稳压值?

网友H:
这个没有看明白

网友:
在智能电表中有时为了防止偷电,主网络干扰信号,用隔离电源隔开,采用L(火线做为地线)部分控制电路,我看一些出口日本的智能电表就经常这么干

网友I:
前后地应该不是同一个网络,原理图画的容易让人误解

网友D:
前后“地”是同一个网络,这个图没有错误。
换个画法,把所有的“地”符号电路用线连起来,去掉“地”符号。
这个“地”只是这个电路图的参考电位,跟市电的“地”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J:
这是单火线开关取电电路,只有在接入负载后L,L1直接才有压差,开关才能工作。当TR1导通时负载工作,取电模块通过Z1供电,Z1和L之间的压差为Z1的稳压值加上可控硅门极压降。当TR1截止时,取电模块直接通过L、L1供电。这个地只是单火开关的参考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