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5V的高电平可以接到IO口上吗

楼主(2017-10-11):
就是5V的高电平可以接到430f149的IO上吗,读进来会是1吗?

网友A:
只有msp430F51X1 MSP430F51X2 部分IO可以5V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msp430F51X1 MSP430F51X2 部分IO可以5V耐压

我的开发板是USB供电然后转成3.3V给单片机,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将5v接到IO口吗

网友B:
不能使用5V的电压。

网友C:
5V电平信号与3.3V电平信号转换

网友D:
必须得5V转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USB供电然后转成3.3V给单片机,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将5v接到IO口吗 ...

不可以哇...

网友D:
也可以串联一个电阻实现电压隔离。

网友C:
74LVC245可以作5V转3.3V

网友B:
这样会击穿IO,烧坏芯片。

网友E:
这个注意电平状况的

网友F:
这个是需要进行电平信号的转换一下的

网友F:
5v的直接用的话会造成IO口被损坏

网友G:
I/0检测对吧   搞两个电阻分压下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建议5v转3.3v再接入3.3v单片机的io,避免烧坏,

网友I:
不能,会烧毁芯片的。

网友J:
能够读取高电平。

网友I: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J:
不过低电平的电压可能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