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关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7-10-11):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静态,一个动态吧。。。。。

网友B:
弱弱的问句,图上标的0.6v对么??

网友C:
NPN管单端放大电路,同样在输入无信号时管子导通。
PNP管放大电路,仅仅是管子和电源以及元件的联接倒过来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图上标的0.6v对么??

差不多。

网友D:
通过电流微调到工作点上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反了。
你说的没错,默认状态的确是放大状态,输出电压=(15-(15*100/122+0.6))/2 * 10 = 10.5v

但是,以上都是直流放大,输入为交流的时候,这个你得看交流放大,也就是小信号模型,我也去翻书了。

网友E:
静态工作点要设置的合理,然后在静态工作点的基础上分析动态,即在纵轴方向平移信号波形。

网友F:
注意一个问题,三极管是有死区的。

不加偏置你的死区内的电压就变形了。更外,你还得考虑你信号的是否有负电压。

网友G:
我也没看懂,输入输出接的电容有啥作用,新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没看懂,输入输出接的电容有啥作用,新手问

输入交流输出交流用的

网友G(2017-11-21):
引用 楼主:
输入交流输出交流用的

谢谢,明白了,通交流,隔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