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E读不到电能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7-10-11):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电压电流功率这些都能读到,就是电能读不到,而且CF也没有脉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0-07-09):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A:
功率  电压  电流 频率都正常读     就是电能始终为零   求解答

tyw
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吧,少累哈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讲这个值与设定的脉冲常数有关,估计是没有设定脉冲常数值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讲这个值与设定的脉冲常数有关,估计是没有设定脉冲常数值吧
...

找到问题了   校表的时候 写脉冲常数时 把写校表使能关闭了   脉冲常数没有写进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