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教前辈帮分析以下电路?

楼主(2017-10-11):
模电不是很好,求前辈帮忙解答,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R53\C54\R54\R56的取值大小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个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电路,CON13A  W      CON13B  V      CON13C  U接电机的三相线圈,每次会有两组线圈通电,第三相线圈不通电。
方波PWN W   PWN V  PWNU接MCU,

楼主:
补充下电路

楼主:
PWM方波输入端什么要并联电阻R53和电容C54?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图看不清楚,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图看不清楚,不好分析。

重新截图,这个应该看的清了

网友A:
假如芯片U21的2脚输入前面输出阻抗为Ro,一般R53要远大于Ro,这样R53的PWM电压不至于减小过多。例如,Ro为1K,R53选10K没错。这里不需要精确计算R53。

C54与Ro构成的时间常数不小于PWM过冲宽度就可以了。

R56 = Vgs / U21输出的拉电流,R54//R56 = Vgs / U21输出的灌电流。

其实,通常这些电阻、电容值精确计算很复杂,也没有必要,知道其影响、相互关系(比如知道C54增加PWM的前后沿会变缓)就可以了。最终还是由实际调试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芯片U21的2脚输入前面输出阻抗为Ro,一般R53要远大于Ro,这样R53的PWM电压不至于减小过多。例如,Ro为1 ...

1、“一般R53要远大于Ro,这样R53的PWM电压不至于减小过多”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Ro大小怎样确定?
2、为什么“C54与Ro构成的时间常数不小于PWM过冲宽度就可以了”?
3、U21输出的拉电流怎样确定?
4、D7是为了在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快速拉低G的电压,使快速关断MOS。因R54远小于R56,没有D7,也是可以      快速关断MOS的,为什么要加入D7?
5、C54是增加PWM的的前后沿会变缓,而我们需要的是方波,那方波应该是越陡越好,而C54存在,方波的上升
     沿和下降沿反而变得很缓了,这样不是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方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一般R53要远大于Ro,这样R53的PWM电压不至于减小过多”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Ro大小怎样确定?
2、为 ...

1,2,3基础知识看书。

4. 通常灌电流要大于拉电流许多。D7就是适应这种电流的不同。不用D7,如果串联电阻小。输出上升没问题,但输出下降过冲会太大增加MOS管不必要的功耗。

5. 方波不是越陡越好。由于电机电感,方波过陡会产生很高的过冲电压(U= -L*dI/dt)、产生能量足够干扰电路的谐波。危害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基础知识看书。

4. 通常灌电流要大于拉电流许多。D7就是适应这种电流的不同。不用D7,如果串联电阻 ...

模电基础不是很好,现在这个原理图比较急,搞不太懂,1.2.3还望前辈帮忙指导,拜托!!!

网友B:
下拉和滤波的;

网友C:
R54和D7主要是给IRFZ48的结电容放电的,R56这个栅极电阻取值有些讲究,太大开关导通损耗比较大,太小di/dt又比较大,具体还是要看你的PWM开关频率以及mosfet的结电容大小

网友C:
另外,你这个栅极电阻的取值有点太大了,不建议去几百欧姆电阻,开关损耗太大,在di/dt允许的情况下,越小越好

网友D(2017-11-24):
mosfet开通、关断是一个均衡的问题:
开关速度(损耗),速度快,损耗低、温升低。
但是,开关速度快,干扰大,对器件的冲击大,容易损伤器件,要找到均衡。
要看波形、温度等,如反冲电压、通断时间等,折中选择C54\R54\R56

网友E(2018-02-02):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这个栅极电阻的取值有点太大了,不建议去几百欧姆电阻,开关损耗太大,在di/dt允许的情况下,越小 ...

"不建议去几百欧姆电阻,开关损耗太大,在di/dt允许的情况下,越小越好",,这么哥,这里不是开关损耗吧,而是开关导通损耗吧???请指导,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2,3基础知识看书。

4. 通常灌电流要大于拉电流许多。D7就是适应这种电流的不同。不用D7,如果串联电阻 ...

你好,为什么不加D7,在串联电阻小的情况下,输出下降沿就会有过冲呢???而加了就不会呢??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