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IO口高电平

楼主(2017-10-11):
430f149 ,开发板是USB供电,芯片装成3.3V给单片机,这种情况5V高电平可以输入到IO口吗

网友A:
不能,电压高烧坏芯片。

网友B:
没有使用ams117-3.3V吗?

网友C:
不能呀!!!
电阻分压或者电平转换

网友D:
msp430f149不能兼容5V电压。

网友D:
最好能够通过芯片改变电压。

网友B:
5V供电吗?

网友A:
使用电压芯片转换为3.3V电压。

网友E:
楼主也可以考虑带兼容5v电压io的msp430

网友F:
直接5V加载I/O口会出问题,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G:
肯定不能的。

网友H:
usb供电肯定有5v转换3.3V电平。

网友G:
楼主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H:
使用隔离芯片。

网友I:
电平转换芯片,74LVC1G08

网友:
可以,耐压电路好的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J:
楼主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K:
如果不怕坏掉芯片,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以前连接过51单片节和arm芯片都没有问题。

网友J:
现在的芯片可以实现5V转换到3.3V。

网友K:
以前使用的usb供电也是转换到3.3V。

网友L:
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M:
这个电平会烧坏芯片的。

网友M:
如果是必须使用的话,需要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N:
肯定不能,芯片容易烧毁了。

网友N:
可以串口一个小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