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参数

楼主(2017-10-11):
各位高手,想用运放加MOS或运放加三级管做个恒流源,输出5A,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选择合适MOS,或者说怎么看MOS参数

网友A:
MOS管的datasheet或者说手册,总要有吧?

网友B:
低压mos管,电流参数ID

网友C:
做恒流源主要考虑两个参数
1:VDS耐压
2:耗散功率,这个最重要

网友D:
封装也要考虑,要不5A*2V就是10W的热量,散不出去管子就会烧掉,至少TO220封装的管子,用TO-3P或TO247封装更好。
闭环反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偿设计。
MOS的跨到增益比较高,闭环不容易稳定,需要优化好参数。

网友E(2017-12-12):
5A 要多稳定?    DC/DC 行不行?

网友F(2018-02-18):
主要看MOS的ID和VDS及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