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接收中断进不去,偶尔能进

楼主(2017-10-11):
芯片是MSP430FR2311,用的launchpad测试串口,总中断开了的,硬件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串口可以正确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说明波特率问题应该是不大,但就是很难进中断,偶尔能进一次。。。。

网友A:
上传你的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你的代码看看

公司电脑不能联网。。。只有拍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你的代码看看

最后一张图发不出来  内容就是一个接收中断服务函数,就两句话——
UCA0IFG = ~UCRXIFG;
RXData = UCA0RXBU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电脑不能联网。。。只有拍个图片

晃眼。你有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过电脑发送到mcu的数据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眼。你有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过电脑发送到mcu的数据正常吗? ...

呃呃  刚刚测了一下好像那个usb转ttl有问题。。。   明天再确认一下

网友B:
看来这些问题的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哈

网友C:
为啥这个while里面再嵌套while 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个while里面再嵌套while 的呢?

里面的while是查询上次发送是否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些问题的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哈

第一次我换过usb转ttl发现同样问题。。。。然后我也拿示波器测试过波形,就是没有数位数。说来说去还是自己不够仔细啊

楼主:
最后发现是电脑的问题,换一台电脑就好了。尴尬结贴。。。

网友D:
这个代码的中断程序还是有点的

网友E:
是不是中断信号存在问题?

网友F:
能够进入中断说明软件不存在问题。

网友G:
波特率可能不能匹配。

网友E:
偶尔能进入可能收到干扰了。

网友F:
检查硬件电路的连接是否断路

网友G:
示波器测量IO的电平,计算一下波特率。

网友H:
肯定是硬件问题,能够进入中断就是软件没有问题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中断信号存在问题?

换台电脑就正常了  那台电脑估计usb口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台电脑就正常了  那台电脑估计usb口出问题了

问题解决就及时结贴吧。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