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每格显示电压不同,测试结果就不同?

楼主(2017-10-11):
大家好,我用示波器测试一个电源信号有没有超过3.5V的部分,采用的是单步触发,当我把表盘设置成上下一格代表1V电压时,测不到高于3.5V的电压,但是同样的电源没变,只要我把表盘上下一格设置成代表2V电压,就立即能抓拍到高于3.5V的电压波形,来来回回测试了好几次,都这样,不是很理解,不知论坛上可有人能遇到我这个问题?

楼主:
我设置成5V/DIV能抓到3.6V的纹波,设置成10V/DIV能抓到4V的纹波,咋回事呀,被搞蒙了

网友A:
普通数字示波器一般是8位(256级)的,直流测量准确度一般标注为3%左右,测量交流就应该更差些。

以纵向8格的示波器算,1V/DIV意味着满程电压范围为8V (+/-4V),电压分辨率为8/256=0.031V。2V/DIV意味着满程电压范围为16V (+/-8V),电压分辨率为16/256=0.062V。5V/DIV意味着满程电压范围为40V (+/-20V),电压分辨率为40/256=0.156V。10V/DIV意味着满程电压范围为80V (+/-20V),电压分辨率为80/256=0.31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设置成5V/DIV能抓到3.6V的纹波,设置成10V/DIV能抓到4V的纹波,咋回事呀,被搞蒙了 ...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C:
采样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