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CCS使用问题

楼主(2017-10-11):
DSP编程CCS使用问题

CCS最早是由Go DSP公司为TI公司的C6000系列开放的,后来TI收购了GO DSP,并将其扩展到它的其他系列。C3X中没有DSP/BIOS功能,因此为了区别,将C3X称作CC。
折腾了两天,一个编译环境才搭好,还是自己的本本搭好的。
公司电脑,同样也是XP系统,在安装CCS3.3快结束时,卡死机,无数次的重启,无数次的卡死机。。。
不明原因。。。。

    后来,重装系统实在太亏,因为东西太多了,自己又去折腾了一下,居然装好了
就是在安装是,选则全部安装,路径设置为默认C,不知道可不可以试下别的路径,我没有试,然后,不选最后一个系列的芯片,因为在之前无数次卡死的时候,都会报错,说是F24什么出错,所以,我决定不安装那个系列,结果成功了。。。师傅说,不装那个,没有影响。 OK。。。。

    换了自己的本本,一路顺风,安装CCS3.3,搭好补丁,接着就是驱动安装了...
安装驱动,要对应自己的仿真器信号,确定驱动,同时,也要跟厂家相匹配,我在最后安装完成后,一直报错,最后才明白,原来我仿真器生产厂家不匹配。

从现在开始,进入DSP编程。。。。。
CCS 即Code Composer Studio ,它提供了配置,建立,调试,跟踪,和分析程序的工具,便于实时,嵌入式信号处理程序的编制和测试,能够加速开发进程,提高工作效率。

1 代码生成工具:
包含,C编译器 产生汇编语言源代码,
汇编器,把汇编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目标文件,机器语言格式为公用目标格式COFF
连接器,把多个目标文件组合成单个可执行目标模块,它一边创建可执行模块,一边完成重定位以及决定外部参考,
归档器,允许你把一组文件归档到一个文件当中,也允许你通过删除,替换,提取,添加文件来调整库。
助记符到代数汇编语言转换公用程序,把含有助记符指令的汇编语言源文件转换成含有代数指令的汇编语言源文件
建库程序, 你可以利用建库出程序建立满足你自己需求的的运行支持库,
运行支持库(run_time_support libraries) 它包括C 编译器所支持的ANSI 标准运行支持函数、编译器公用程序函数、浮点运算函数和C 编译器支持的I/O 函数
十六进制转换公用程序(hex conversion utility) 它把COFF 目标文件转换成TI-Tagged、ASCII-hex、 Intel、 Motorola-S、或Tektronix 等目标格式,可以把转换好的文件下载到EPROM编程器中
交叉引用列表器(cross_reference lister)它用目标文件产生参照列表文件,可显示符号及其定义,以及符号所在的源文件
绝对列表器(absolute lister)它输入目标文件,输出.abs 文件,通过汇编.abs 文件可产生含有绝对地址的列表文件。如果没有绝对列表器,这些操作将需要冗长乏味的手工操作才能完成。

编辑源程序
CCS允许编辑C源程序和汇编语言源程序,你还可以在C语句后面显示汇编指令的方式来查看C源程序
集成编辑环境支持下述功能:
o 用彩色加亮关键字、注释和字符串。
o 以圆括弧或大括弧标记C程序块,查找匹配块或下一个圆括弧或大括
弧。
o 在一个或多个文件中查找和替代字符串,能够实现快速搜索。
o 取消和重复多个动作。
o 获得“上下文相关”的帮助。
o 用户定制的键盘命令分配。

DSP/BIOS这一部分,没有看懂。。。
硬件仿真和实时数据交换 也没有看懂。。。

CCS文件和变量相关
C:\ti包含以下目录:
o bin.各种应用程序
o c5400\bios。DSP/BIOS API的程序编译时使用的文件
o c5400\cgtools.Texas instruments源代码生成工具
o c5400\examples.源程序实例
o c5400\rtdx. RTDX文件
o c5400\tutorial.本手册中使用的实例文件
o cc\bin.关于CCS环境的文件
o cc\gel.与CCS一起使用的GEL文件
o docs.PDS格式的文件和指南
o myprojects.用户文件夹

以下目录结构被添加到Windows目录:
o ti\drivers.各种DSP板驱动文件
o ti\plugins.和CCS一起使用的插件程序
o ti\uninstall.支持卸载CCS软件的文件

当使用CCS时,你将经常遇见下述扩展名文件:
o project.mak.CCS使用的工程文件
o program.c.C程序源文件
program.asm. 汇编程序源文件
o filename.h.C程序的头文件,包含DSP/BIOS API模块的头文件
o filename.lib.库文件
o project.cmd.连接命令文件
o program.obj.由源文件编译或汇编而得的目标文件
o program.out.(经完整的编译、汇编以及连接的)可执行文件
o project.wks. 存储环境设置信息的工作区文件,
o program.cdb.配置数据库文件。采用DSP/BIOS API的应用程序需要
这类文件,对于其它应用程序则是可选的。
保存配置文件时将产生下列文件:
 programcfg.cmd.连接器命令文件
 programcfg.h54.头文件
 programcfg.s54.汇编源文件

CCS主要包含的功能有:
集成可视化编辑界面,可直接编辑C,汇编,.H文件,.cmd文件。
集成代码生成工具
基本调试功能
支持多DSP调试,
断点工具
探针工具 用于算法仿真,数据监视等
分析工具, 可用于评估代码执行的时钟数
数据的图形显示工具 可以绘制图形,图像,波形等
GEL工具,可用于用户编写自己的控制面板和菜单,方便直观的修改变量,配置参数等
支持RTDX计数Real Time Data Exchange 可在不中断目标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实现DSP与其他应用程序(0LE)的数据交换
开放式的Plug_in计数。支持第三方ActiveX插件,支持包括软仿真在内的各种仿真器
DSP/BIOS工具,对代码进行实时分析,调度程序优先级,方便管理或使用系统资源。

CCS是运行在一系列仿真设备之上的一个继承开发环境每种一系列仿真设备包含软仿真(Simulator),各种硬仿真(Emulator),TI或第三方公司提供的DSP入门套件DSK,Ti或者第三方公司提供的DSP评估表(EVM)。。任何一种仿真设备,都可看作是计算机扩展设备,因此都要在操作系统中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
十六进制转换公用程序(hex conversion utility) 它把COFF 目标文件转换成TI-Tagged、ASCII-hex、 Intel、 Motorola-S、或Tektronix 等目标格式,可以把转换好的文件下载到EPROM编程器中。

网友B:
汇编器,把汇编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目标文件,机器语言格式为公用目标格式COFF。。。的先了解这些基本的介绍的

网友B:
ccs的现在做MCU的开发也应用的非常多的

网友C:
ccs的软件应用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