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排阻接一个拨码开关

楼主(2017-10-11):
排阻公共端接3.3V,当拨到0时,某一位排阻电压为0,拨到1时,某一位排阻电压为0.48V,这是否说明排阻损坏了。正常情况下,拨到1时,电压为3.3V左右。

网友A:
与排阻右侧 I/O口状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排阻右侧 I/O口状态有关.

都是设置为输入口,主要是读取排阻这,作为高低电平输入给IO口,但是现在不管是拨到1或者0,不是0就是0.48,这对IO口来说都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设置为输入口,主要是读取排阻这,作为高低电平输入给IO口,但是现在不管是拨到1或者0,不是0就是0.4 ...

检查下排阻R1~R9对com端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所有拨码都拨到0的时候阻值相同全为1.8K,但是将其中2位拨到1,有一个阻值为7.5K,有一个阻值为2.2K,剩余拨到0的阻值都为2.0K,这样的想象是否意味着com有问题,排阻需要更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拨码都拨到0的时候阻值相同全为1.8K,但是将其中2位拨到1,有一个阻值为7.5K,有一个阻值为2.2K,剩余 ...

排阻有多种式祥,有单个的,有串联抽头的,有bcd码加权的,可从型号找资料

网友B:
先用电阻挡测试拨码开关是否断开,而排阻同样可以用电阻挡测量阻值判断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电阻挡测试拨码开关是否断开,而排阻同样可以用电阻挡测量阻值判断好坏。 ...

...排阻给装反了。。。

网友C:
一般都有,公共端标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有,公共端标识的

有的,我没注意,还以为是摩擦多了消失了,测了一下发现接反了,拆下来发现在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