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超声波发生为什么频率到了20K以上,声音还能听见?

楼主(2017-10-11):
我用51做了一个超声波的程序,功能是实现 从15K到100K的 扫频输出 ,  我仿真了一下,按道理应该不出声啊,为什么还有声音。。。。 是程序出错还是什么问题? 喇叭的话我接了一个 超声波喇叭

网友A:
示波器测试是否20k以上???

网友B:
1、超声波指的是20K以上频率,确实没错,但对于个别耳朵灵敏的人还是可以听到的,所以一般为了留足余量,很多人都会放到31K、34K、40K、45K等频率段。
2、你设计时期望的是20K,但实际上是不是达到了20K以上,你应该用示波器看看真实的波形。
3、你设计时期望的是20K,但实际上是不是稳定的在20K以上?是不是有程序BUG导致个别波形不再20K以上?你还是应该用示波器看看真实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超声波指的是20K以上频率,确实没错,但对于个别耳朵灵敏的人还是可以听到的,所以一般为了留足余量,很 ...

应该是没达到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