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 DMA采集HAL库,两个通道相互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7-10-11):
求助:在使用HAL库采用DMA方式对ADC1的多个通道采集时,发现相互间存在干扰,最大达到160毫伏以上,导致一个通道的输入变化时,另一个通道也会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不用dma试试?
还有另一种模式吧

网友B(2022-12-05):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单次转换也不行的。

网友C:
大概率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D:
试一下另外那种模式

网友E:
感觉这个问题是偶然性的,有的就是没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stm32cubmex配置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G:
相邻的两个通道之间存在干扰。

网友H:
不应该吧,正常来说不会干扰才对,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I:
首先确保单通道没问题,然后再尝试多通道。

网友J:
这个和DMA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是ADC 的问题。

网友K: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一个IO就行了

网友L:
通道切换影响adc的采样电容,使用用dma时最好一个通道.

网友M:
这有可能是数模转换的问题吧

网友N:
换成两个不同的ADC,不会出现干扰了。

网友O: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是设置有问题嘛?理论上应该是跟通道关系不大的,是不是自身误差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