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T11的加热时间

楼主(2017-10-11):
SHT11有一个加热功能,其手册上是这么写的,那么发一个启动加热的指令,会加热多长时间?有熟悉的大神吗?求助

网友A:
没见过这一段。网上流传的使用说明里没有这个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一段。网上流传的使用说明里没有这个介绍

手册里面有说明的,确实我也没在网上流传的使用说明里面见过这一段。我后面几经转折的问了一下原厂工程师,说是这个功能只能测试芯片好坏,并没有其他用~~不能直接和他沟通,不能细问了~~

楼主:
经过10次测试和整理数据,加热的状态寄存器在开的时候,读取温湿度值时,读CRC校验码和算出来的CRC校验码是不一致的。只有把加热状态寄存器关闭,CRC才会一致。另外温度在17度,湿度60%的状态下,加热30s左右,可以上升5度左右,时间越长,加热效果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10次测试和整理数据,加热的状态寄存器在开的时候,读取温湿度值时,读CRC校验码和算出来的CRC校验码是 ...

或许加热影响CRC

网友C:
只是稍微加热一下,让温度有点变化,用于测试芯片功能。
SHT21也有这个功能,没多少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