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O输入中断 受通讯的干扰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7-10-11):
如图
触摸屏做为主机 发送命令 给STM32 或变频器
发现给变频器发送命令时候, STM32 I/O口 并没有中断,
可是仿真时候发现,触摸屏给变频器发送命令, 或变频器上电, STM32就进入中断
各位高手解

网友A:
这个干扰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B:
楼主在中断IO添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C:
在控制引脚上加上隔离芯片。

网友A:
IO的速度是多大?

网友B:
可能电压干扰造成的。

网友C:
可能变频器造成的干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控制引脚上加上隔离芯片。

中间就是加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的速度是多大?

输入速度不大,几秒钟才采集一次

网友D:
这种情况上示波器看看,到底是io被干扰了还是根本没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上示波器看看,到底是io被干扰了还是根本没中断呢

干扰了也能看影响其I/O电平的高低

楼主:
自己顶一下, I/O加了 下拉电阻和电容 后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E:
接上ESD器件,加高速光耦

网友F:
请确保IO口的电平

网友G:
I/O加了 下拉电阻和电容 后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哪里的信号干扰了

网友H:
使用隔离芯片。

网友I:
是外部的硬件干扰吗?

网友J:
楼主判断干扰来自哪里?

网友H:
光耦芯片就可以。

网友I:
电压不稳定,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J:
是变频器干扰的吗?隔离处理。

网友K:
是不是变频器会产生干扰呢

网友L:
接上ESD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