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有没有用过stm32f3系列DSP功能的

楼主(2017-10-11):
有没有用过stm32f3系列DSP功能的,求讲解如何配置,是不是和F4一样配置?

楼主:
之前一直用F4系列,现在要求16位AD,更换成F3的stm,有没有用过F3DSP功能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功能很少用吧,还得用专业的DSP芯片

网友B:
用库的话就是开启几个宏,用DSP函数库就行了;对应寄存器就是置位几个寄存器开启DSP功能

网友B:
注意你的芯片是单精度还是双精度的浮点单元,计算时候常数别弄错,比如2.0和2.0s的意义是不同的

网友C:
没用过呢
学习下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资料贡献一下呀。。

网友D:
用库的话很简单调用几个函数。

网友E:
用DSP函数库

网友F:
我用过,开启硬件浮点运算,使用log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开启硬件浮点运算,使用log库函数

16位运算速度怎么样,精度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