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错误求解,找了半天问题找不出!!

楼主(2017-10-11):
先用两个20毫欧电阻(先不接蓄电池,用20毫欧电阻代替)做测试时电路可正常工作,但是当接入蓄电池的时候(即把替换蓄电池的20毫欧电阻换回来)测蓄电池的那一路放大最后放大5倍的一级放大不工作了,前面放大一百倍的电路可正常工作,这是啥原因啊?    真是头疼

网友A:
四个跟随器,同相输入端均悬空?这是什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跟随器,同相输入端均悬空?这是什么设计?

在电容后加电阻?   我记得之前看那个  《你好放大器》,只有仪表放大器才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电容后加电阻?   我记得之前看那个  《你好放大器》,只有仪表放大器才需要 ...

运放输入端对地(或电源)必须有直流通路,以提供偏置电流。
《你好放大器》这种书,可以入门,不能提高。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能够工作的,但是问题,你的输入信号太小,应该是OP07的VOS太大导致的,建议你用uV级的芯片试试,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对地(或电源)必须有直流通路,以提供偏置电流。
《你好放大器》这种书,可以入门,不能提高。 ...

我在电容后面都加了一个20K对地电阻,运放是工作正常了,但是我上蓄电池测试的时候得到蓄电池内阻偏大都在300——500毫欧之间(蓄电池上的分压是电阻的20倍左右),测量两个相同电阻时,两个电阻上面的分压基本相同。    我测的蓄电池电阻和网上的电阻值插了很大,实在不知道是蓄电池的出的问题还是我电路有问题,还请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能够工作的,但是问题,你的输入信号太小,应该是OP07的VOS太大导致的,建议你用uV级的芯 ...

兄台我咋联系你啊,这是我QQ920500449    或者把你信息留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电容后面都加了一个20K对地电阻,运放是工作正常了,但是我上蓄电池测试的时候得到蓄电池内阻偏大都 ...

用20毫欧电阻代替蓄电池,重新测量,两通道输出电压应该一致。若两通道输出电压不一致,可能是你的放大电路元件误差太大。若两通道输出电压基本一致,那么你接入蓄电池测量的结果基本上是可靠的。
注意:20毫欧这么小的电阻,务必使用四端子接法,否则端子上的电阻将产生很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0毫欧电阻代替蓄电池,重新测量,两通道输出电压应该一致。若两通道输出电压不一致,可能是你的放大电 ...

用20毫欧电阻代替蓄电池测量时候,两通道输出电压基本一致,也是四端子接法     看来有必要买个仪表校准一下蓄电池的电阻了

网友C:
正弦激励信号幅值多大,正弦激励乘以小电阻之后,和失调电压比较,是否相差很大。正弦激励频率多大,如果频率很大,则要考虑电容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激励信号幅值多大,正弦激励乘以小电阻之后,和失调电压比较,是否相差很大。正弦激励频率多大,如果频 ...

频率为80HZ, 正弦激励信号幅值为640MV,您说的正弦激励乘以小电阻我没明白,意思是小电阻上的压降还是啥?   如果相差大了的后果是什么啊?

网友D:
楼主,请教4端子接法是怎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4端子接法是怎样做的?

这个估计百度比我讲的清楚,大概示意图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