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单片机程序蓝屏后,程序变成空白怎么找回??

楼主(2017-10-11):
烧录程序时 keil5里的程序变成空白了,之前有保存,但是现在变成空白了怎么找回?.c文件的文件大小还在 ,但是打开后一片空白  求各位大佬帮帮忙?有遇到同样情况的么?

网友A:
明显还有18kb的,编码格式变了吧,调整下编码格式。

网友A:
还有,你这个.鹏什么情况,明显后缀有问题,不小心修改后缀了。

网友B:
hex方式打开,看看把不对的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个.鹏什么情况,明显后缀有问题,不小心修改后缀了。

那是MDK自动按主机名称来保存的临时文件,
楼主的电脑名称叫 鹏

写代码不用git肯定要哭哈
实在不行,过一会打包备份一下总会吧。

网友D:
单片机程序蓝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MDK自动按主机名称来保存的临时文件,
楼主的电脑名称叫 鹏

学习了。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看了看我的文件夹下,确实是有以电脑名后缀的文件。

网友E:
内容都是0x00了。
一般是写文件的时候,文件分配表指向的文件内容错了。指错了扇区了。修起来特别麻烦,刚毕业那几年还修修,不过实在没有意思,还是重新写个吧。
装个svn,随时备份。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