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芯片下载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7-10-12):
我准备用NUC029LAN做一个板子,准备买Nu-link仿真器,但是,这Nu-link仿真器和目标板怎么连接的呢?原理图不知道怎么话,是用哪几个引脚呢?我是新手,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围观

网友A:
这个容易啊,你去官方找到那个官方的开发板的资料,原理图都有的。而且官方做的板子是nu-LINK跟系统板子是一块,中间可以分开。非常容易参考到自己项目中。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图。

网友C:
仿真器这种接口,我都懒得自己看,直接按照官方的开发版的接口原封不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