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点GD32改进建议

楼主(2017-10-12):
用了很多STM32,感觉有些外设有改进空间,不知GD32能否在此方面超越STM32:
1. 定时器,所有定时器都改成32位,在多路高精度定时方面会很有用;
2. SPI,SPI速度提升至50Mhz以上,最好能做到100Mhz,这样就能接很多高速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于GD32 32位定时器的问题,GD32F130,GD32F150,GD32F330,GD32F350,GD32F4系列等都是有32位定时器的。另 ...

1. 我希望所有定时器都是32位,目前仅有1~2个是32位,用两个16位拼成32位时,one shot等功能无法实现;

2. 100MHz SPI的字节速率为12.5M,仅实现一个高速串行化器(在FPGA上很常见)即可。

在F4高端系列上实现,难度大吗?

网友B:
GD32的UART是否支持FIFO?SPI速率30M确实小了点,目前在用NXP的K60,SPI才25M,不想再用并口FLASH,但是SPI速度又不够,FLASH速度都在100M以上,用低速去读写就显得**肋了,要一次去读写一个字节,需要几个周期,30M总线最后实际使用读取一个字节的速率基本是30/8/4=0.9375,QSPI倒是挺不错,但是怎么就只有一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D32的UART是否支持FIFO?SPI速率30M确实小了点,目前在用NXP的K60,SPI才25M,不想再用并口FLASH,但是SPI ...

不像应用级Cortex A系列SOC可以跑到GHz级别的速度,GD32定位为单片机,这个速度已经算是很高了,4线QSPI是只有一路的,如果要速度很高,那可以用外部总线NOR flash接口或者nand flash都是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像应用级Cortex A系列SOC可以跑到GHz级别的速度,GD32定位为单片机,这个速度已经算是很高了,4线QSPI ...

USART都是有FIFO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关于GD32 32位定时器的问题,GD32F130,GD32F150,GD32F330,GD32F350,GD32F4系列等都是有32位定时器的。另 ...

这个晶振方面的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D:
GD有1块钱以下的MCU?

网友E:
哦,要求这么高,那芯片自然就会贵了

网友F:
最啃爹的是 后32K的 问题,其他都可以忍受,这个完全就是芯片的自废武功设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啃爹的是 后32K的 问题,其他都可以忍受,这个完全就是芯片的自废武功设计。 ...

绝对同意楼上,早知道这个问题,就算ST涨更多都不会换了。

网友G:
我们现在算是被GD的坑了,销售工程师说只是改一点点,后来发现很多地方要注意,一不小心就掉坑里。出货后在客户那里又出问题了,原来用ST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来原来稳定的产品真的不能乱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最啃爹的是 后32K的 问题,其他都可以忍受,这个完全就是芯片的自废武功设计。 ...

这个真的挺没良心的,标64kB,实际只有32kB正常使用,直接标32kB + 32kB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们现在算是被GD的坑了,销售工程师说只是改一点点,后来发现很多地方要注意,一不小心就掉坑里。出货后在 ...

具体要看是哪个型号来替换STM32的,如果是用GD32F103替换STM32F103,这个是确实是需要小改一些,很多不需要改直接烧程序进去也照样用。这个要看具体程序的逻辑和用到的外设。GD32替换STM32可以兼容,指的是数字特性兼容,模拟特性差异有些大。两家技术两个芯片不可能做得一模一样的,这个不是抄袭,芯片内部电路是绝对不一样的。用一个芯片替换另一个有问题进行调试是必然的。就像如果早期用GD32来开发正常量产了,然后用STM32来替换,这时候要修改,有问题可能你又会说ST是坑货。GD32起步较晚,但是已经做得相当不做了,相比STM32来说GD32也有它的优势。另外,有些客户为了省成本,用GD32F130系列的来替换STM32F103系列,那这个是改动比较大的。具体还是要看用哪个系列替换哪个。如果你用得有问题,可以找我交流沟通,帮你解决问题。邮件375880228@qq.com

网友I(2017-11-13):
这个关键是主频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J:
这个对SPI总线的数据传输频率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网友K:
SPI的数据传输速率的是有一个最大的限制的

网友L:
这个SPI的最大速率的不能提的太大了啊,跟MCU的主频率是息息相关的

网友L:
毕竟这个还涉及到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1、关于GD32 32位定时器的问题,GD32F130,GD32F150,GD32F330,GD32F350,GD32F4系列等都是有32位定时器的。另 ...

关于定时器的选择问题的需要慎重的

网友N:
定时器的设计要合理的,,不要乱用

网友O:
这么便宜,还要求那么高

网友P:
F1系列的最大18M,F4系列的可达30M,而且支持4线QSPI。

网友Q:
这个跟IO口的最大设计速率也是相关系的

网友R(2018-04-08):
引用 网友G:
我们现在算是被GD的坑了,销售工程师说只是改一点点,后来发现很多地方要注意,一不小心就掉坑里。出货后在 ...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我最近也打算用GD的替换ST的,您说在客户那里出现问题,严重吗?我比较关心这个,盼复,谢谢~

网友S:
楼主提出的TIMER建议其实是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解决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A:
1、关于GD32 32位定时器的问题,GD32F130,GD32F150,GD32F330,GD32F350,GD32F4系列等都是有32位定时器的。另 ...

我希望GD32系列的推出多一些5V供电的M4,比如新唐的M4都是可以2.5V到5.5V供电的特别是GD32F350这种电机电源控制芯片应该要5V供电,还有PWM模块要学习借鉴C2000的28027的EPWM那些操作灵活

网友U:
只有一个提议 ,adc整好一点,双16bit adc  100ksps级,84~90db动态范围,输入带pga (1-64倍增益可调,乘积带宽不小于2Mhz)

网友U:
m4f核  主频有那么几十mhz ,flash 128k+,sram不小于64k,差不多就这样子,直接f303上改差不多

网友V:
引用 网友R: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我最近也打算用GD的替换ST的,您说在客户那里出现问题,严 ...

代码下载进去 不能运行,懒得DEBUG,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所以严重,我估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我最近也打算用GD的替换ST的,您说在客户那里出现问题,严 ...

主要是内部FLASH的前32K和后32K程序运行速度不一致,如果用定时器延时的则无所谓。软件延时的则要当心。

网友W:
I2S才是个**肋,只能半双工,当然ST的也是,希望改善F1X系列的I2S。应该类似NXP那样的I2S才好。

网友K(2018-05-08):
GD32 32位定时器的问题,GD32F130,GD32F150,GD32F330,GD32F350,GD32F4系列等都是有32位定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