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入低功耗模式为什么电流这么大

楼主(2017-10-12):
最近搞的项目用到低功耗。我找了几个例子,睡眠、停机、待机。
程序烧进去用万用表测电流,最少10几个毫安,多的40几个毫安。
怎么回事啊?那么大?不知道是不是例程有问题。
谁搞过低功耗,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你电流表是串在哪里的
是不是系统其它模块耗电

网友B:
参考例程就可以了;

1、测试方法;
是不是把其它地方的功耗误差也算进来了;
另外不同的万用电流测试误差很大的,测电流,相当于串了个电阻(mA档的话,这个电阻值不小了)
2、程序;进入低功耗前,外设都关了,包括端口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流表是串在哪里的
是不是系统其它模块耗电

和板子电源地串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例程就可以了;

1、测试方法;

烧写的程序是个例程,专门低功耗的,就开个指示灯,按键

网友C:
电流大概有多少?你用什么仪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概有多少?你用什么仪表测量的?

万用表。

网友C:
你的万用表能测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万用表能测多大的电流?

毫安微安都可以啊

网友D:
要测单片机的电流,不是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测单片机的电流,不是电路板的。

那怎么测

网友E:
应该是其它元器件比较耗电

网友F:
进入低功耗,外设都关了,包括时钟

网友G:
要测单片机的电流

这怎么测,什么目的

网友H:
外设使用的电流比较大吧。

网友I:
IO闲置的怎么处理?

网友J:
可以使用msp430试试看。

网友H:
如果单独测试单片机是多少?

网友I:
闲置的IO接地处理功耗会增大。

网友J:
STM32还没有做过低功耗的测试。

楼主:
搞好了,应该用3.3V测。一开始测得5V,开发板上有5V接口

楼主:
本来以为好了,今天测怎么都是几十mA.
我都怀疑那天是不是测错了。
待机70uA,停机130uA,睡眠2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