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飞思卡尔单片机编译生成的.abs文件和.abs.s19文件分别什么时候烧写

楼主(2017-10-12):
大家好,飞思卡尔单片机编译生成的.abs文件和.abs.s19文件有什么具体区别,分别在什么时候烧写,问了一下周边人说烧写abs.s19文件。但我试了一下,一个简单的闪灯程序烧写.abs才行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将硬件连接好。
打开安装文件夹,找到Prog文件夹下的hiwave.exe。
双击打开hiwave,你看就和你平时下程序的界面一样了吧。
选择Component菜单下的Set Connection,按照你的硬件一步一步设定好连接。
最后选择Connection菜单下的Load,打开选择文件对话框,把文件类型选择为S19文件,定向到你的的S19文件,打开即能下载。

楼主:
谢谢。但我这个是最后定向选择文件的时候,如果选择.abs.S19文件的话,烧写完毕后板子没有反应,如果定向选择.abs文件的话,烧写完毕后,灯会按照预想的闪烁。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MCU启动以后的初始化部分,特别是时钟。你遇到的问题看起来是带仿真器的时候好,脱机运行失败。所以问题出在你有多以来仿真器。仿真器在工作的时候会强制初始化MCU的时钟和一些专用资源,仿真器的设置具有独占性,有时候你的程序都改变不了。所以仿真器能跑的起来的程序,也可能包含没有发现的错误。一旦去掉了仿真器,错误就暴露出来了。

S19是机器码文件格式,摩托罗拉的标准,S-Record。和英特尔的HEX一样,都是业内常见的格式。
S19格式适合烧写器,用纯文本编辑器也可以直接打开编辑。

ABS是交叉调试器的格式,ELF的标准。
ABS格式适合调试,除了包含机器码,还包含大量的调试器控制指令,一般用二进制格式存储,用纯文本编辑器不能直接编辑。